要哭了帮帮我,

楼主(2017-12-28):
手上有一块华硕P8B75-M LX1.02没复位有点位图但是不知道查哪个信号恳求师傅们指导下,

网友A:
供电都正常的话,就测一下CPU到桥的PG信号,你在芯片的PG脚追查,这个如果还正常,在测一下IO芯片给桥的PWROK信号。还有25M晶振是否起振。时钟有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都正常的话,就测一下CPU到桥的PG信号,你在芯片的PG脚追查,这个如果还正常,在测一下IO芯片给桥的PW ...

cpu芯片都没看到PG信号。

网友B:
是的,  与2楼的思路一样,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与2楼的思路一样,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郁闷这cpu芯片怎么没有PGOOD信号。

网友:
师傅们指导指导啊

网友:
34脚就是~~~~~~~~~~~~~~~~~-------------

网友C:
DRAMPWROK 到CPU
33M时钟有无返回给自身
PROCPWRGD 这些信号也得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DRAMPWROK 到CPU
33M时钟有无返回给自身
PROCPWRGD 这些信号也得查查

那些信号都有勒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C:
这个你自己得去确定 我无法给你准确的回答  如果桥接受信号不出信号可以判定桥有问题。板在你手上 你得自己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自己得去确定 我无法给你准确的回答  如果桥接受信号不出信号可以判定桥有问题。板在你手上 你得自己 ...

我就是不知道应该查哪些信号怎样来判断唉没办法怎么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