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何评价推特报料「苹果会在监测到用户的电池较旧时,故意放慢系统的速度」?

楼主(2017-12-28):
Sina Visitor System

网友:
这张图出处的文章是这么说的:
有些苹果6和6s会因为电池老化电压不足而出现突然关机的异常现象。苹果在iOS10.2.1中加入了个“如果电池老化则降低CPU频率”的规则,让用户可以“不换电池也能继续使用手机”。之后80%的故障6s和70%的故障6都不再出现突然关机的情况了。

怎么评价这个爆料?
给出了至少两个用户的换电池前后对比数据,联系到日前的突然关机故障的出现和系统更新后的解决,我觉得非常李菊福。
而且还给出了一个测CPU频率的app,方便怀疑自己手机出现同样问题的用户检测和排查,简直业界良心。

怎么评价苹果的做法?
我觉得这不能算负优化,毕竟是为了解决“电压不足会突然关机”这个大问题而做的妥协。
而对这个问题本身,我只能说对苹果的设计或者制造工艺非常失望。

网友:
这是苹果为了保证老旧电池的续航能力而做出的性能上的妥协。苹果不希望用户的设备因为电池老化而使续航时间变短,这样会降低玩手机带来的乐趣。而更长的续航会让手机陪用户度过更长的时间,就有更多的机会和用户一起乘风破浪渡过难关,有助于培养用户对手机的感情,也有效的防止了用户因为手机续航时间越来越短而考虑更新设备,替用户省下了一笔开销。
就像IpHONE在冬天温度太低会自动关机一样,苹果不希望用户的手因为玩手机而露在外面被冻坏。如果像某些品牌的手机一样燃烧自己的CPU来温暖用户,会让用户因为玩手机不看路而撞电线杆子,所以苹果选择了自己关机让用户好好看路。真是贴心的小棉袄。

网友:
有的!

老电池的CPU工作频率被压制在900Mhz,换新电池能回到1500Mhz

大家可以下载“Battery Life”测试 同时关闭其连接网络的权限。

-更17.12.13

在这种问题下寒酸Apple,见仁见智。

不过,电池导致的降频处理提升续航,仿佛是在6s机型上的问题。4以及4s卡顿是其性能完全不够。5和5s还不至于卡出翔,大概是电源管理系统不够完善。6s是电池问题,不过好像所有锂电池都有低温故障(不知道哪里看的,估计是没有吧,问题应该只出现在6s)

网友:
今早一起来看推特时间线上几乎全在讨论这个事。我还在想这不是前几天的新闻吗怎么今天刷屏了,仔细一看,原来是 Apple 发了声明,确认了这件事是真的。
『Apple 故意限制老设备的性能』,可以说是科技圈经久不衰的一个『阴谋论』了。但是大部分开发者和消费电子从业者都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笑谈。
然而 Apple 这份声明,可以说是间接承认了他们在知情的条件下、主动、有意识地限制了老设备的性能。当然,准确地说是因为电池老化造成电压不稳,为了保证手机正常使用,而限制了 CPU 频率。
说实话,看过我之前在 Apple 话题下的回答,应该知道我给 Apple 洗地是多么专业熟练姿势优美。但我这次洗不动了,也懒得洗。
因为 Apple 不止一次对我们说过,他们不可能为了逼用户买新手机而去破坏老用户的体验。而这次,如果不是被用户发现进而引起了媒体的注意,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告诉消费者,你的 CPU 频率被限制了。
GeekBench 的开发者的给出了 iPhone 6s 在 iOS 10.2 和 11.2 的跑分统计图。
可以看到,有很大比例的 iPhone 在升级到 iOS 11之后 CPU 性能有明显地下降。
所以,原来那些每次升级之后都喊卡的人,他们不是果黑,也不是不会用手机,而是他们的手机真的卡。(当然说不卡的人大概也是真的,毕竟大部分人的跑分数据还是正常。)
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被告诉的原因是什么?是你安装方法错了,是你装太多应用了,是你使用习惯不好。所以那些手机真的卡的人,一遍又一遍的格式化系统,恢复备份,一遍又一遍地删掉不常用的软件,期待着这些费时费力的工作之后他们的 iPhone 能够起死回生。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手机变慢的原因,是被 Apple 官方限制了 CPU 频率。
我自己,包括我推特上关注的许多科技媒体的编辑、程序员,其实都认可 Apple 给出的理由,确实电池老化会对 CPU 性能有很大影响。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人用老旧的手机进行长时间全功率的挖矿,结果电池直接炸了。
但是这次的问题不在于『Apple 为了保护电池限制性能』,问题在于『Apple 「偷偷地」为了保护电池限制性能』。我看见最多的一种说法,They'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in the wrong way。
『背叛感』是这次造成许多人愤怒的原因。普通人可能不懂手机,但大部分数码爱好者对于 Apple 的信任是比其他手机厂商更多一分的。因为 Apple 这么多年来在对用户隐私保护上的努力有目共睹。Different privacy ,对指纹和面部特征的保护,iMessage 的端对端加密,icloud 数据的全局加密。这些都是 Apple 一点一点构建起来的护城河。
但这次的事件,说白了 Apple 辜负了用户的信任。你说你不会降低老设备的性能,但是你做了。你明明可以明白的告诉用户,但你却偷偷地做了。用户还能信任你吗?甚至 iPhone 每年卖那么贵,大家都是默认你肯定是用最好的原件,那为什么两千块的小米都不会发生的问题,却在你身上发生了?
更别提每次 Apple 捅出点什么篓子,被嘲讽得最厉害的反而是 iPhone 用户了。上次打赏分成 Apple 惹毛了一堆自媒体都在摩拳擦掌等着 Apple 的黑料了,现在自己送这么大一把石锤,简直就是自媒体们的狂欢。对此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苹果产品用户想说,冤有头债有种,出门左转 Apple Store。
最后我也希望 Apple 能回头是岸,在设置里提示用户手机是否被降频,最好给出选项让用户可以自行选择。毕竟辜负了用户的信任,那可是看 LOGO 看得再久都充值不了的信仰。

(完)

网友:
半年前就该知道了,这是为了缓解6S那批电池缩肛导致突然关机的问题,那批电池容量达标,但功率峰值严重下降,某些瞬时的burst操作可能导致电压瞬间下降触发关机。用的卡总比突然关机进入低电量trap要好。
一般来说去换电池可能可以解除这个限制
至于为什么突然现在才出现在热门上,不得不说西方媒体搞大新闻的本事很奇怪

网友:
这个难道现在才爆出来?早就不是秘密了好吧。。。
首先,反对这个问题下面所有的无脑喷!
        从iOS10.2.1开始,为了解决6和6s机型的”关机门”,苹果就已经加入了电池检测程序,对电池损耗比较大的机器的CPU进行降频,以增加续航,这就是6和6s机型的”降频门”。为什么会出现关机门,因为某些批次的6和6s手机电池或者电源管理芯片有缺陷,导致某些情况下特别是气温低的时候,手机剩余电量会突然大幅下降,导致续航捉急或者直接关机。。。很多用6或6s的小伙伴都遇到过剩余电量一下子下降百分之几十,回到室内充电显示的电量又立马跳回来的情况。降频之后,手机的流畅度将会受影响,降频比较狠的时候,CPU被限制在很低的频率,手机会变得很卡,这时候换块电池就一切都回来了。
苹果针对2015年9月到10月生产的6s推出了免费电池更换计划,各位6s机主可以到苹果官网上找到相关页面,输入自己手机的序列号进行查询是否可以免费更换电池,如果符合,预约后到店即可更换。手机三年内的都可更换,目前即使是首发买到的6s也才两年多点,完全在范围内。如果之前在官方渠道换过电池,并且手机在计划内,之前不知道免费而付钱了的,找到发票,也可以联系苹果退款。

        如何查看自己的iPhone是否被降频? 可以下载CPU DasherX这款APP,建议多重新打开几次看,这样比较准,有时候第一次打开软件的话显示的频率会稍微不准。然后再去查询自己手机芯片的标称主频,比如iPhone6的A8芯片CPU主频是1400MHz,6s的A9差不多1800MHz。如果低于标称主频,那就说明被降频了。APP截图如下:
        根据我的观察,降频应该取决于电池的效率,电池效率下降程度有很多因素造成,主要就是充放循环太多,还有在过高温度下使用。现在都是锂聚合物电池,充放循环500-800次应该就需要更换了,正常使用温度在0-35摄氏度,低温下电池放电受到影响,但温度回来后就会恢复,对电池伤害不大,真正加速损耗的是高温,所以散热对手机这种移动设备是很重要的。。。
        苹果的降频算法我并不清楚,有的人电池容量明明还剩很多,充放循环也只有2、300次,但却被降频了,我见过我同事的6,充放循环1000多次,却没有被降频。。。
        我猜测检测电池程序主要检测电池的效率,有的电池容量用app检测出还有90%,但实际使    用远不到新电池续航时间的90%,因为它有90%,实际只能供出来的只有70%。我的6电池900多次循环,容量检测剩83%,续航5小时最多了,而换了新电池,可以达到8个多小时,很明显,旧的电池根本供不出来83%的电。
        根据电池效率也就是体质的不同,结合电池容量,最后算出降频的结果。温度影响这里不讨论,因为手机处于低温和高温情况下也会降频。
        比如我的6,电量显示90%以上CPU频率1127MHz,50-90%是829MHz,50%以下就是600MHz,而A8标称频率是1400MHz,也就是说,我的电池损耗到永远都达不到最佳CPU性能的地步。。。反正829MHz的时候就有想摔手机的冲动了。。。 换了块新电池,全程无降频,感觉手机又复活了。。。停留在10.3.3系统,感觉当两年备机绰绰有余了。
        那么,需不需要换电池,要看自己电池的情况,还有CPU在正常温度下是否已经出现被降频的现象。
        充放效率需要用专门的设备检测,不过可以通过你手机续航情况来判断。
        看电池容量和充放循环不需要装任何软件,手机里就可以看,步骤如下:
        设置--隐私—分析—分析数据--找到名为log-aggregated-xxxx-yy-zz-******.ips的文件,翻到接近底部的位置,看到电池相关的报告:
        红色标注的是目前电池循环数,这块电池是5。
        蓝色标注的是电池容量,1731mAh。
        如果进入设置-电池页面,发现像下面一样页面顶部出现你的电池需要维修的提示,还等着干嘛,换电池啊!

        我想,苹果应该直接在电池页面给个提示就行了,或者怕一部分消费者看不到,可以用类似弹出系统更新通知的形式给出提示,让消费者知道电池需要更换即可。直接简单粗暴地降频,让手机变卡,无疑对消费者体验影响很大,这就不合适了。希望别的机型不要用这个检测程序吧,太坑了。。。

最后,给无脑喷点赞的人,感谢你们又为知乎沦陷做出了一点微小的贡献。如果看他们的回答能解决问题,那你们请便吧。

网友:
作为受害者,这次真想对苹果竖中指。
我的iphone6s,冬天经常50%突然关机,升级ios11就卡的不行,掉电巨快。最后我自己淘宝买了块电池换上,手机快的飞起,就像新的一样。然后我就意识到,电池不行的时候cpu很可能降频了。
早些时候爆出过iphone6s有一批问题机子,电池不合格,然后苹果召回了。我的这台就在召回列表。然而,你想让官方帮你换电池,必须先去网上跟Apple Store预约。我约了几次都没位子,就直接去西湖的Apple Store,结果工作人员让我先去网上约,我把他们喷了一顿说从来都是约不到。结果他们说“我昨晚才帮我姐姐预约成功”。我让他们帮我预约他们也不干。我又不能强迫他们换,只好回家。
后来发现可以自己换电池,我就淘宝随便搜了一个,还是大容量版的。官方电池1700mAh,淘宝上有卖2200mAh的。换的过程比较简单,最困难的就是把前面板吸起来的操作,尝试了好多次。我本来只想换了电池续航会久一点,没想到手机竟然重新快的飞起。然后我意识到电池不行的时候cpu估计降频了。现在换了新电池,正常使用一天毫无压力,不像原来,一天冲五六次。
Hacker News上这个帖子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If your iPhone is slow, try replacing the battery 我在里面同样回复了。竟然还有外国友人问我我预约不了是不是因为我没有互联网,真是智商感人。后来他的评论被路人踩了太多变灰了哈哈。
然后还有外国友人对我买的2200mAh的电池羡慕嫉妒恨,他们买的50刀的电池只有1550mAh,淘宝上只要100RMB左右就搞定,哈哈哈哈。
---
评论有同学提醒我2200是虚标,这我就不清楚了。如果是,那淘宝商家真是无良啊。

网友:
确实存在的
因为自己卖的是二手机器,这个现象碰到的还不少
主要体现再6s/6sp这个系列的机器。

检测过CPU频率,在电池老化的时候工作在911Mhz。
用户的话说就是卡的像我的5s。

挺蛋疼的,基本上是卡的不能自理。
换完电池满血复活。
关于电池可以看我专栏文章。
手机电池不耐用怎么办,怎样充电对手机电池最好 - 五三七的文章 - 知乎
http://zhuanlan.zhihu.com/p/27942215

点赞、关注
了解更多华强北手机贩子那些事儿

网友:
话说美帝的同学,如果iphone突然关机,可以拿去apple store说测一下电池呀~ 我iphone6s拿去测一下(南湾westfield)二话不说就给我换了个新电池(暂时就不用考虑pixel2了)。

网友:
我家最后的两部手机是苹果6p。北京的冬天电量不满经常冻关机,需要插线充电才能开机。
去了北京朝阳大悦城苹果店,一通检测说电池没问题。
以下是工作人员的原话,如果乱说天打雷劈:
“那你就尽量不要去太冷的地方,或者尽量让手机保持满电。”
我当时就炸了,我掏出手机对着他的脸,我说你把刚才的话再给我说一遍,你敢吗?你敢对你说的话负责吗?    他转身走了。
事后我发过一条微博,被网友如此评论:
这是锂电池的特性,博主这都不知道。冬天就是会衰减。
博主xx,锂电池不是都这样吗?还出来大呼小叫。丢人。

至此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苹果在中国屡次上演店大欺客的戏码。

有知友私信我: 买得起手机,舍不得给用了三年的手机换个电池?
其实这也是我不愿意开评论的原因。
这个事不是今年冬天。挺久的了,应该是前年。
3年的手机还说啥了,我都懒得去苹果店。
后来我就换安卓了。6p做备用机。
再后来这个手机我从某宝买了一块电池,100多块钱。换上后给老丈人用了。
当时苹果出了那个换电池的公告,我还兴冲冲的去看了。
结果应该是6sp才包括,说我的那批没有问题。

网友:
良心windows,现在用xp流畅的还是不得了,ie那更是一

网友:
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苹果也叛变了!!

网友:
我觉得ok,总比950xl任凭手机黑屏重启强。
想要根本上解决软硬件需要双管齐下。

网友:
今天出去买吃的。亲眼看到我前面那个妹子在煎饼果子摊面前,该付账的时候死活开不了机了2333,嘴里嘀咕我出门时候才充满的电啊……
在那徒劳的双手搓手机加热妄图开机
最后没买成,走了

网友:
苹果的鸡贼又不是一次两次了,虽然还没有亲自去实验,但我倾向于相信这是真的。
期待各路大神的的实践和专业分析。

网友:
出现这个新功能的同时,应该提供一个让用户打开或关闭此功能的选项。

如不提供关闭选项,至少考虑不周,亦或有掩盖问题的嫌疑。

网友:
不可否认

这是真的

电池寿命只剩57,一天要充3次电

这个时候cpu频率只有600
必需说ios还是可以的,就算降频到600MHz
系统运行和app以内还很流畅,就是打开应用会比正常时慢两秒,大型游戏小卡

昨天换了快新电池
续航瞬间恢复正常,而且20%以下掉的好慢,10分钟掉1%。(大容量安卓退避)
cpu频率也正常了
所以,如果你电池不行了,是一定会降频的。

评价苹果:不厚道,就算电池不行了,也不能给我降频啊,就算一天5充我也不在乎

————————————————

更新
新电池电量分布实在不均匀

用过ios的小伙伴都知道ios设备的100%到90%是很坚挺的,可是我换的这个新电池100%到80%是尿崩的状态,30分钟左右就可以掉到80%

80%-50%正常掉电速度

但鸡血的就来了

这个电池50%-20%掉电极慢

20%以下更是十分坚挺

20%的电池我能浪一个下午……

刷机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

1,苹果手机在电压小于3.5伏的时候会自动关机。这是避免电池电量过少的保护措施,苹果不想改变。
2,除了电量低外,还有三大因素会使手机电压降低,分别是电池损耗,当前功耗和气温。这些因素造成了手机本来可以正常工作,却自动关机了。
3,所有型号的iPhone都有自动关机的毛病,但是通常在手机使用多年后才会出现。大家觉得电池是消耗品,用了多年出问题也正常,一直没有引起关注。
4,iPhone 6s 有严重的设计缺陷,主板有问题,导致电池损耗速度远远大于之前的iPhone。2016年冬天,在第一批6s刚过保修期的时候又正好是寒冷冬天,爆发了关机门。大批大批的6s用户手机莫名其妙自动关机。
5,苹果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说这是电池的问题,给免费换下电池,然后就不管了。注意你花了几千元买的iPhone,电池的成本大约30人民币。

现在,如果再出现关机门,苹果怎么对付大量愤怒的消费者呢?别的手机还好,如果是去年刚换电池的6s用户呢?
电池损耗和气温都没法控制,苹果自然是打当前功耗的主意。放慢速度,减小电流,电压会高些,就比较难自动关机了。

网友:
感觉这两张图片是PS的,总不能在一分钟内换完电池并重新开机重新跑完分吧?而且如果是两台不同机器,那状态栏为啥一毛一样?电量都是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