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暗屏

楼主(2017-12-28):
换个LP8550现在电流0.051 开不了机了。求大神指点一下。是不是
LP8550问题
开不了机

网友:
这是高压没出来。修者问题先量屏接口屏高压供电,高压控制,两个都满足,换屏

网友:
你换8550就不开机,那肯定是你没焊好呗,看看3.3S0还在不?搞不好短路了。

网友:
去掉看能开机不

网友:
坛里不是有电路图,找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
有可能,这个坏的挺多的,查 供电都正常了吗,L7701有8.5V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