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拆装a8 cpu的问题

楼主(2017-12-28):
大师们帮我解答一个问题吧!a8cpu  在拆下a8时处理的时候,为什么在测量pp0v95 fixed soc的时候有时候测是直通的?等一下再去测量又有阻值呢?正常后去罐锡!快克2008改大风扇准确温度330风速最小!灌好锡去测又是直通,等一会再测又有阻值了!

网友A:
这个我也是猜测哈,是虚焊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是猜测哈,是虚焊的问题吧

我是说单测cpu的pp0v95_fixed_soc这一路!我只自己猜测应该是还有温度的问题!

网友C:
万用表测二级体值低于70~80会蜂鸣,不能单凭蜂鸣判断绝对像导线一样直通。主板在风枪加热温度很高的情况下二极体值会很低很低,接近于导线。刚拆下U单测焊盘,有可能焊盘未处理有轻微连锡加上温度高会出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测二级体值低于70~80会蜂鸣,不能单凭蜂鸣判断绝对像导线一样直通。主板在风枪加热温度很高的情况下 ...

嗯!是的!没错!我测试过好多次!是cpu的温度存在导致直通,降温了后就回复正常了

网友:
学习 了                          现在不敢做

网友:
CPU的温度越高组织越小。温度正常了阻值就变正常了。

网友:
正常阻值有100多,可能你测量的时候温度还没有降下去,温度高的时候测量值是0,还有可能就是你测错地方了

网友:
不错呀,跟着来学习了呀,我不太会搞

网友:
哪里可以学习比较靠谱的a8 a9技术啊?短时间内不太方便去实地学习,有比较好的网络课程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单测cpu的pp0v95_fixed_soc这一路!我只自己猜测应该是还有温度的问题!

温度的问题。

网友:
温度的影响好可怕。。。。。。。。。。。。。。。。。。。。。。。。。。。。。。。。。。。。。

网友:
看来真的头疼的很 新手叫是麻烦阿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