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激振荡电路无法启震,+5V 没有输出,请教各位如何排查

楼主(2017-12-28):
自激振荡电路无法启震,+5V 没有输出,请教各位如何排查?

网友:
是不是 电容问题!换掉那几个电容

网友:
这个电路图不完整,也有错误,怎么能分析出问题。

网友:
像这种没有5V PSON的都难搞,一般把主芯片换掉,不好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