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HP 11-2110NR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7-12-28):
机器型号:HP 11-2110NR

板号:DAY07MB16D1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
维修过程:
   客户送修HP笔记本电脑一台,故障描述为开机不显示。自已拿到机器后用稳压电源上电试机确认不显示,电流从0.086A

跑到0.236A处卡住不动,附电流图片

第1步,快速折机取出主板,目检全板无进水和烧伤外观不良情况

第2步,先用万用表对主板各大电感打值,排查各电感均正常无短路情况发生,明细如下

VCC_VORECPU供电,PL8电感上实测为006欧,为OK

VCC_GFXCPU集显供电 ,PL11电感上实测为003欧,为OK.

内存主供电,1.35VSUS_S,实测电感PL12上35欧,为OK

总线供电1.05V,实物位号PL17  万用表实测为102欧,为OK

1.0VS5供电,万用表实测PR83电阻上29欧,为OK

1.8VS5供电,万用表实测PR82电阻上为416欧,为OK.

第3步,主板各阻值正常,下一步依凌动单U标准时序图分析上电时序

实际量测明细如下

+VCC_CORE与+VCC_GFX示波器量测均为OK.附实测图片

示波器量测+1.0VS5电压1.0V,为OK.

示波器量测+1.05V电压为1.05V OK

示波器量测1.35VSUS电压也OK.

第4步,示波器量测PLTRST#平台复位信号3.3V也为OK.

测试点在MINIPCIE第17 PIN上。

第5步,主板断电后,排除主板BIOS软件资料是否正常,重新刷资料后电流有向前跑动但仍然不显示。从电流上分析电流在不断跳变接近亮机了。于是用外设HDMI接口试机确认,主板HDMI接口居然能显示正常,但是内屏仍然不显示。

第6步,分析屏接口电路,重点查背光供电及屏供电电路。

此板只支持EDP屏信号,从单U桥内直接给到CN7屏接口上。

用万用表量测LCDVCC 5V供电为OK.
用示波器实测背光供电LCD_VIN,测试点在F6保险上靠近CN7屏接口这边电压为0V.

主板断电后,上屏时量测F6 第2PIN上阻值为544欧为OK的。量测F6 第1-2PIN间为无穷大,原来保险电感开路了。

从料板上折电感 补在这片板上,装上屏后试机内屏仍然无法显示

第7步,向下分析屏接口信号,EDP屏工作原理如下:屏接口先由主板供给5V到CN7第30PIN屏供电,屏接口上EDP_HPD_L屏检测信号通知单U屏已插入,单U与EDP屏之间过EDP_AUX信号传输屏参数和码片资料,之后单U发过EDP_TX信号给到EDP屏显示图象
重点查EDP信号通道。
万用表量测屏接口A侧的EDP_TX电容阻值均为357欧 ,为OK.

目前怀疑因屏不良,引起F6损坏,同时屏也损坏了。因手中无屏物料,自已在淘宝下单,三天后收到屏,快速上屏装机试机,电流一路小跑,主板开机显示正常了。

网友:
楼主做这帖子很用心啊  必须顶一下

网友:
厉害了希望楼主多多分享,受教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楼主技术秒,话说现在的笔记本是越来越难修了,要资料资料没有

网友:
前来研究和感谢分享实例。

网友:
佩服,逻辑清晰,图文并茂,向你学习,这贴发的真好,用心发帖,拒绝灌水

网友:
高手修机,用心发帖,奉献精神可嘉。

网友:
分析很详细,感谢实例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