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005打印机插电脑不识别无反应

楼主(2017-12-28):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惠普1005打印机,开机有预热,显示屏不显示,电脑不识别,无法打印和复印。拔插显示屏按键板开机就正常,拔掉电源过一会再开机故障依旧,不接显示屏幕按键板,还会有同样故障,排除显示屏那块板子故障,同行那里调来一块只能复印无法识别的连接电脑USB的接口板。开机正常,显示屏正常,只是借来的这块板子不识别,怀疑接口有问题,于是烙铁加风枪换掉了一个USB接口,很难搞,还是搞上去了,还是不识别。请大神指点一下下面可以找找哪里

网友:
替换的主板没修好,只能在原板子上找原因,仔细观察后发现整个主板只有一个晶振,晶振出问题会有频率不稳定的现象,跟这个打印机故障相似,从替换板子上拆下晶振替换后打印机就不再出现故障了,希望能对别人有帮助,这里台儿庄博远科技。

网友:
楼主厉害了   要是没有旧板子估计很难找到原因

网友:
我有一块故障和你的一样,我做了bga后可以正常显示就是复印的都是空白,usb不识别,我定的芯片还没有到家,等到了我换了试一下。

网友:
这个是芯片虚焊引起的!从新焊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一下,又知道一点,楼主厉害了

网友:
没遇到这问题,涨姿势了,下次遇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