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CPU电压 变红

楼主(2017-12-28):
CPU OVER VOLTAGE ERROR!
板子拿来换了CPU可以显示了,但是进入BIOS 提示CPU电压高。

重加焊 CPU 核心供电芯片修复成功!

网友:
好,这个也是个奇葩的故障,收藏了

网友:
还真没遇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cpu过压还能点亮也不保护,比较少见的报错故障

网友:
我碰到的电压高都是电源电压高,比如12V变成 了14V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吗,IO旁边的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