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
拆机图解拆机教程
今天接个SONY的 电脑 换壳子的,把屏幕给拆破了
[拆机体验]
今天接个SONY的 电脑 换壳子的,把屏幕给拆破了

网友(2017-12-28):
今天接个SONY的 电脑 换壳子的,把屏幕给拆破了,怎么办呀 ,郁闷到极点
电脑

网友:
说得过去就说,说不过去该赔就赔,这个有什么纠结的

网友:
这种只能认赔了,花钱买经验

网友:
花钱买经验,说不错去就赔吧,这就是维修的风险。。。

网友:
花钱买经验,花钱买经验,

网友:
花钱买经验,说不错去就赔吧,这就是维修的风险

网友:
什么型号的这么难拆,我一般看外观比较难拆的都会和客户说一下风险,没有说风险搞坏了都自己赔

网友:
索尼笔记本致敬的暗器,精致带来了复杂的拆机过程

网友:
这种只能认赔了,花钱买经验!!!!

网友:
维修还是得仔细啊,特别是还原的时候

网友:
维修有风险,入行需谨慎,做维修都赔了的,一张屏而已

网友:
活该 没这个技术 就别干

网友:
我遇到了个平板不开机 拆的时候触摸拆坏了 正郁闷呢

网友:
前几天拆机,吧北桥钉穿了,只好买个新的被人家

网友:
这种只能认赔了,花钱买经验,以后小心!!!!

网友:
超薄的下方胶水,最好先加热,不然是会坏的

网友:
这能换屏了,没办法!

网友:
说得过去就说,说不过去该赔就赔, 下次小心点就是了。

网友:
花钱买经验,说不错去就赔吧 下次注意点就好了

网友:
sony的机子做工好是好,就是难拆装,屏显效果也可以,就是用久了容易漏液,应该是屏幕薄压到的

网友:
这教训深刻,拆机时千万小心屏,弄坏屏就赔大了,这是交了学费阿。

网友:
维修还是得仔细啊,特别是还原的时候 ...........................................

网友:
这种只能认赔了,花钱买经验 没其他办法啊有风险不报风险这都是经验啊

网友:
只能认赔喽 下次拆的时候注意一点就好了

网友:
别给他说,直接换个拆机屏,赔100多

网友:
这买卖赔大了!这糊弄是糊弄不过去的 。只能认了

网友:
这就没办法了 只能赔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