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0U3B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7-12-28):
机器型号:三星530U3B
主板版号:BA41-01902A
机器故障:通电不显示
检测故障:无CPU供电
        前面拆机检测略过,无CPU电压。CPU供电IC isl95837。联想之前发过得到G470无CPU供电帖子,估计和那个供电一样。下了电路图,去掉18脚的接地的电阻,成功出1.1V的CPU供电。这个是第一个求助问题,这个能不能完全说明95837是好的。
        反查95837的3脚SVID和5脚SVIC,都有一个电压,按时示波器显示无波形。那么肯迪当牵扯得到图纸上CHP1_CPU_PWRGD就是PROCPWRGD但是没的点位,查不到,某宝的都没。CPU又是板载的。通过时序,得知出CHP1_CPU_PWRGD前要有CPU1_DRAM_PWRGD。就是下图对的门电路
没点位,但是这个5脚的门电路CPU附近就一个,还是很好找的。

测得4脚低电平不正常,1脚正常3.3,2脚阻值也没短路,CHP3_DRAM_PWRGD0.5上啦的电阻200欧也没事,不正常。1和2脚连一起会被拉低,直接短接上拉r110可以,4脚也能出3.3的高电平。但是通电测试后依然没有CPU供电,svid和SVIC一样无波形。第二个求助,SVID和SVIC无波形是CPU坏了拉低了PROCPWRGD还是HM65没发出PROCPWRGD的问题?
       这修起来揪心啊,95837倒是便宜,HM65也不算贵,问题是万一CPU坏了拉低信号不是白弄了?CPU上的丝印某宝都搜索不到。

最新情况 换了HM65

KBC3_PWRGD和CHP3_DRAM_PWRGD经过门变成CPU1_DRAM_PWRGD。KBC3_PWRGD正常,CHP3_DRAM_PWRGD是0.5V,是HM65发出来的。换过了。本来以为换个HM65这个信号就好了,结果现在这个信号变成了高低跳变(也有可能之前就这样,之前没注意)。示波器显示一会0.5,一会3.3的跳变。门电路发出的CPU1_DRAM_PWRGD也随着它跳。什么情况会引起这个。

网友:
没人回复?老鸟都去哪了?这就沉了?给点意见

网友:
很好。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