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5L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12-28):
今天接同行一台华硕K555L,故障为不通电,拆机检测发现其实是没过隔离,也没有短路的地方,最后发现是屏线接头处的双面胶引起隔离电路上的线路腐蚀断线,补上OK,这种问题修过两台了,应该算是这款机器的通病点,大家遇到这款机器时注意一下了

网友A:
具体补的哪个位置做一个图形标记啊

网友:
捡到就是赚到了,运气不错,我怎么遇不到

网友:
楼主说的地方就在屏线端口上边阿(屏线插上后会被盖掉)

网友B:
这两条线是公共点连到充电芯片检流脚的吗?

网友:
图文并茂,楼主辛苦了。

网友C:
应该是线断了引起充电芯片保护关闭保隔不通电

网友:
ASUS毛病真多,BIOS,排阻,EC供电ASUS毛病真多,BIOS,排阻,EC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补的哪个位置做一个图形标记啊

这个位置我是故意不标记的,是因为懂维修的一眼就能锁定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条线是公共点连到充电芯片检流脚的吗?

正确!正是通向充电电路的,是不是充电芯片的检流脚我就没去仔细分析了,因为找到故障点修好就达到目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线断了引起充电芯片保护关闭保隔不通电

差不多是这么回事儿,大师级的分析呢我就没法给予大家了

网友:
运气不错,,图文并茂,楼主辛苦了......

网友D:
楼主真有耐心呀,是我的话早就给客户报换板了!

网友:
检测电阻的线路 对吗??????以前修过一台

网友:
louz 捡到就是赚到了,运气不错,我怎么遇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补的哪个位置做一个图形标记啊

屏接口下来,那两条线,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样的基本都是把里面的电池拿掉,再装上就开机了

网友:
这种问题要设个权限  不过值得借鉴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下次遇到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材料吸水,引起电压差,变成电池引起腐蚀

网友:
材料吸水,形成小的电池,腐蚀焊点

网友:
感谢楼主 下次遇到可以先检查这个地方

网友E:
双面胶能吧线粘起来 也是服了华硕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遇到了,可要好好看看了

网友:
这种机器  把电迟拔下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下次遇到就可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有耐心呀,是我的话早就给客户报换板了!

这种小问题也要换板?!我都怀疑你可能不是做维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双面胶能吧线粘起来 也是服了华硕了

你还别服了华硕,恕我坦白,我们还得感谢这个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分咯,,,,,,,,,,,,,,,,,,,,,,,,,,,,,,,,,,,,,,,,,,,,,,,,,,,,,,,,,,,,,,,,,,,,,,,,

说话算数,嘿嘿~~其实加加也对,我都没多少分了

网友:
     这情况 应该还是不多的      、

网友:
这是一个捡钱的机器啊 楼主赞一个

网友:
加分了v

网友:
遇到的多吗  能确定是通病吗 碰到的话 我先看一下这个位置 感谢

网友:
谢谢,新来的,对隔离不懂,今天一看明白一点点了,谢谢

网友:
这下是看明白了 这问题是爱出现

网友:
运气挺好啊 一般都是电池的问题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是电源检测正端和负端

网友:
暂时还没碰到,希望多来几个这样的

网友(2021-03-28):
维修,还是不能一味的高电路,观察也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