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锂电池需要激活吗?

楼主(2017-12-28):
刚给手机换了块电池,手机厂商建议前几次每次使用到8%左右,然后用小电流充电头关机充电,充满后再充半个小时以“激活电池”。 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锂电池需不需要激活呢?

网友:
这个激活一般是厂商做的,轮不到消费者做。
所谓的激活过程大体是在电芯注液封口后,对电芯进行几个cycle的充放电,使电极和电解液充分浸润。厂家在电池出厂前肯定会测一下电池容量并将其充至标准容量在出厂,一般情况下到消费者手里之后是没必要再激活一次的。

唯一一种需要消费者自己激活的情况是,这个电芯生产完之后又经过组装出厂,很长时间(三四个月?)没有卖出去。长期不使用的电池内部电极会钝化,需要通过充放电来“激活”一下它。不过也没必要刻意激活,你用它几次电极的钝化会自然而然的解除。

所以你这个电池没必要激活,爱怎么用怎么用吧~锂电池的保养就是注意不要过放,别非等到它没电的时候才去充电,也不要过充,到100%后就给他拔了。现在大多数电池pack后都有过充过放保护,但是用久了这个保护失效了的话过充过放很容易损坏电池。同时也要注意尽量少在极限环境下使用电池(高温低温高湿等)。

网友:
所谓激活的意思是初次组装的时候芯片可能需要,之后一直使用就可以了。或许是电池用到标准以下保护了,需要激活下。你这种情况就是快用光的时候,用小电流激活,然后冲大电流。一般这种情况电动车上是有的,小电流大电流系统会自己控制的。但是手机电池这种情况有点不靠谱。

网友:
有,手机原厂电池都是激活过得。电量都在50左右,这个电量长时间放置电池衰减是最小的。原理别的问题有做过详细阐述我不多说。
既然你换了电池,厂家告诉你的,你就照做就是了。
毕竟说明书。

网友:
手机电池在出厂前会进行极限容量测试、化成、老化测试等;对电池的进行充放电做各种极限模拟!各厂家工艺稍有区别,具体参考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