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刷机报53

楼主(2017-12-28):
6S换了 硬盘,开机自动进DFU,刷机不通过,爱思报错53,换其他工具也是报53,硬盘是用的拆机硬盘,确定是好的,因为我换了好几个,现象一样,线 电脑都换过,谁知道咋回事,有 那些问题会引起报53,指纹是坏的,不过指纹不是说早就取消验证了吗。还有哪些问题会引起报53呢?
我来回答
电脑

网友:
原硬盘的WIFI蓝牙地址有没有拷贝下来写进新的硬盘里面?

网友A:
硬盘工作的条件都查了吗?其他小元件故障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xinkemeng
查过,没查到怎么异常,只是硬盘边上掉了几个小电容没补上去。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工作的条件都查了吗?其他小元件故障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查过,没查到怎么异常,只是硬盘边上掉了几个小电容没补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