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BM-E REV1.02 没有CPU电压

楼主(2017-12-28):
客户送过来的机子,主板是华硕A55BM-E REV1.02,主板测试卡复位灯不亮,万用表测试没有CPU电压,CPU供电芯片是华硕专用芯片ASP1206,查图纸39脚没有P_VCORE_PWRGD_10信号,刚好连到一个822 PRN301 电阻的5脚 ,此电阻是上拉电阻,对822电阻没有好感,特别是上拉的,拆了换一个上去正常了,ASP1206 39脚有信号了,测试卡跑码亮机了。所以对有前科的元件看他所处位置不用考虑太多,不然几十块钱修一天还搞个毛。

网友:
修的不错,华硕822确实是易损坏的元件

网友(2018-05-21):
楼主 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来个图啊 ,有图财有真相  不过华硕822问题多  最近修道好几块华硕这个A55没有CPU供电  我都是对着RT8859搞的,有点差不多

网友:
楼主也不上个图片来给大伙们有时赚点豆腐钱。哈哈

网友:
822遇到的很多,为什么他总是坏,不过不坏维修饭碗就不稳啦。

网友:
学到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来个图啊 ,有图财有真相  不过华硕822问题多  最近修道好几块华硕这个A55没有CPU供电

网友(2018-06-25):
就是内存槽与显卡槽那里的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