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版号 2396 用电池苹果系统卡

楼主(2017-12-28):
之前是二代i7的cpu坏,换了一个i7的,装了双系统,用windows系统查不查电源没有问题,用苹果系统不查电源系统卡,运行很慢,鼠标卡,一查上电源马上流畅了,电池换过还是一样
   又遇到过的没有

网友:
有遇到的交流一下,给个思路,,,,,,,,,,,

网友:
这个真没遇到过,苹果修的少。。。。。。。。。。。。。。。。。。。

网友A:
我觉得会不会是温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会不会是温控问题????

可能性不大吧,我查查,只有苹果系统才会出现

网友:
可能是电池供电不足

网友:
仔细查查主板的电压,电流检测部分电路

网友B:
楼主真有耐心呀,是我的话早就给客户报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有耐心呀,是我的话早就给客户报换板了!

电脑收过来了,不过这个问题比较麻烦 ,自用还可以,出售不好出售

网友:
用WIN7系统正常,就放心卖,请放心,买这个机器的人,没有几个是用来玩苹果系统的.

网友:
考虑一下系统的问题。。。。。。。。。。。。。。。。。。。。。。。。。。。。。。。。。。。。。。。。

网友C:
你说WINDOW 系统可以,苹果系统不行,所以系统你要先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WINDOW 系统可以,苹果系统不行,所以系统你要先考虑一下。

苹果系统装了10.9.还是一样。现在是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