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 屏幕不亮

楼主(2017-12-28):
联想T400 屏幕不亮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不,不行,插拔内存,就是主板故障,这个主板有通病。

网友:
蓝牙 保险看下                           屏线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了,一般就直接换显卡

网友:
求助 请写的相对仔细点 这样求助很难跟你定性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