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摄像12V断路烧了,请大神看一下

楼主(2017-12-28):
大神看一下这个拆下来的是什么,哪里可以拆机或者哪里 有的买

网友A:
直接用线焊上去,买这线真不好买,可以在某宝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线焊上去,买这线真不好买,可以在某宝看看。

是我焊下来的哪个短路了,这个在哪些设备拆的到啊,某宝也搜不到,线可以解决的

网友B:
这个东东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纯粹路过。。进来看看。。顺便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东起什么作用的

应该是个二极管,看电路板上写的是12V,二极管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规格型号,百度搜索。找卖家,或者狗狗搜索,寻找参数,百度搜索专业知识很难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二极管,看电路板上写的是12V,二极管的可能性最大。

二极管不应该有个白条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