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FM2A58M VG3+ REV1.01 不开机

楼主(2017-12-28):
最近两块儿华擎FM2A58M VG3+ REV1.01主板,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报警,不开机,测大概所有供电有了,诊断卡1块儿跑61,一块儿跑84,PCI-E PCI复位都有了,就是不开机,哪位高手师傅给指点一下,板子都是刚过保修!刷过BIOS了。CPU,内存都换过了。
不开机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内存不过,以前碰到这样的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嗯,有可能,先搞一下单桥试试,还得找人做,郁闷

网友:
一般是BIOS,刷了BIOS不行,那就只有看下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