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ENOVO Y470开机屏亮3秒左右掉电!

楼主(2017-12-28):
今天接同行一台联想y470,版号:la-6884p,结果一看壳子烂成狗,大家都知道这款通病多成狗!喳喳机,故障为屏亮3秒左右掉电!这种问题有点麻烦不好修,我也懒的去查了先刷个BIOS!刷完然并卵!算了!还是老老实实的查电路吧!测量 I/O 32脚ON/OFF#信号,电压不正常,这条线路上只有d53和C927,SW2没装,难道C927漏电吗?拆掉C927,呵呵!故障依旧,那就断开D53,竟然开机正常不掉电了。美滋滋啊!赶紧从料板上找一个d53换上,烤鸡稳如狗!
(附上图纸和bios)

网友:
这个板子D56也是一个通病  自动上电 关机重启

网友:
厉害了,有些机器真的是不好搞 我们有时候研究来研究区头疼

网友:
D53 上次也修一台一样的,应该是通病了!!D53 上次也修一台一样的,应该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