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2008打印时有黑条

楼主(2017-12-28):
第一次去用户现场维修时,是粗的线条,清洁了充电网后,使用正常。在用了大约半个月左右,这次是又出现打印时有黑条。具体 请看图片,这种故障更换感光鼓会会解决?

网友A:
看不清,黑道是不是在同一固定位置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黑道是不是在同一固定位置出现

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图片压缩后看着不明显。。

网友:
这个样张就很明显!这个换掉感光鼓套件应该就可以解决吗?

网友B:
看看感光鼓!!还有刮板  !最好把刮板一起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感光鼓!!还有刮板  !最好把刮板一起换!!

谢谢大神解答!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神解答!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看这样是刮板的问题   最好是刮板载体鼓芯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这样是刮板的问题   最好是刮板载体鼓芯一起换

好的,谢谢,我直接订个感光鼓套件!

网友:
光看图片看不出来什么,具体还是要看下设备鼓芯,刮板,还有定影上辊。 看下哪里坏了,换哪个

网友:
出现线的纸张通过的地方,需要一一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