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 A1278修好后不能用原内存?

楼主(2017-12-28):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MACBOOK PRO A1278,不开机,插电源绿灯不亮,待机电压0.01。拆机测公共点只有0.8V,不正常,测3.42V没电压,测3.42V电感,短路,上烧机大法,U6400烧烫, ,就把3.42V跟U6400相连的电感L6400拆掉,3.42V不短了,后还换了个3.42V的待机芯片后正常开机。上客户的原内存,两根都不读内存,再上我的1333内存就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两根内存都坏基本不可能,内存供电又没短路。想了下U6400供电有短路,把U6400拆掉后上1600频率的内存就正常了。

本来这个简单故障不发上来的,但是不开机故障解决后竟然不能用原来的1600频率的内存,然而上1333内存就就能正常使用,这里就很疑惑,这个芯片会导致不支持1600频率的内存?

网友:
内存的问题或许早就存在不是你这个芯片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