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 版号为LA-4495P 故障掉电!

楼主(2017-12-28):
接到客户机器,客户反应说有时候用的有时候用不不得,有时候用的几个钟,这几天都用不得了,问了下维修过吗?他说刚从电子城拿回来,电脑城师傅说不知道什么问题,找了几家电了,昨晚无意散步看到你店今天拿进来给我,接到机器试了几次,跟他说的情况一样掉电,拆机吧,拆机出来排除散热问题,因为几修了刚拿回来不可能上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刷BIOS无果后,下载了点位跟图纸,引起掉电的愿意有两种,他这种掉电属于电压不稳引起,因为能开机进系统偶尔,排除缺电压,温控芯片测量个个阻止都正常排除,不管了,直接拿起示波器测波形吧!测到CPU_CORE发现波形不对,起伏不定,打开点位图插查找CPU_CORE相关元器件,发现连着一个四脚大电容,不管了先换了再说,因为找不到这种电容,就拆了台式机的电容,也懒得某宝了,上机测试,还抱着那种掉电的心态,一直开机到亮机,在鲁大师烤鸡,重重考验没有问题后,维修完成!献上原机BISO!

网友A:
不会吧,三修了上几家都没有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三修了上几家都没有发现                                                                       ...

这个就不清楚了,客户所几家都不知道怎么修!装回去也不收钱,给回他了

网友:
著名的NEC大电容吧。这种问题第一个维修的竟然没搞定?

网友:
太常见的故障了吧。鸿基nec大电容

网友:
上几家都不是修笔记本的吧,这样机了掉电就来送钱的哦,,,想都不用想换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看见掉电 看见NEC大电容 就是秒杀的节奏啊。还有你用这种电容 装机真的没有问题吗 换6个330吧

网友:
这个问题客户居然还要跑好几家,楼主改的这个电容机子装得进去吗

网友:
这电容焊的个性啊

网友:
一般不这么改 太厚了       330 四个  安逸的很

网友:
这是个通病。

网友:
这种掉电如果看到NEC直接换掉就好了,没多大的难度

网友:
送钱的机器哦!!!!!!!运气太好了!!!!!!!!!?

网友:
示波器作用这么大啊   从来没用过啊  .....................

网友:
还有这种改电容的,楼主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NEC大电容问题还要跑几家?会不会人家看客户在对着修感觉换个电容不好意思收钱所以懒得修啊?还是第一家是不会修,第二家不想修,第三家不敢修,最后让人捡了个漏!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有的换大电容换得这么大的电容

网友:
真牛学到经验了谢谢楼主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