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G2200W显示器拆机维修

楼主(2017-12-28):
显示器正面
背面名牌
显示器拆机神器,不锈钢撬开工具
开始拆
原来已经被人拆修过很容易拆
顺着拆取下背面外壳,看到有一根灯管的接线有动过
看一下板子 没什么异常
原来烧坏了一个接口
上工具先测试一下灯管

网友A:
感觉LZ没写完似的,请问LZ这个带开关的点灯管玩意叫什么东东   X宝有没有卖的

网友:
NM-A271 q23 转换不完全NM-A271 q23 转换不完全NM-A271 q23 转换不完全NM-A271 q23 转换不完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LZ没写完似的,请问LZ这个带开关的点灯管玩意叫什么东东   X宝有没有卖的                             ...

X宝搜索“高压条测试器”,就有了,一个几元钱,我自己原来还做来着,主要是配合高压条工作的,那种通用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