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代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7-12-28):
CPU供电是51624和97374组成 .
VR ON 1.6V, 供电正常。VER 1.6V。 SKIP 5V PWM1 1.7V. 无电压输出。换了芯片。故障依旧。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啊.谢谢大家.感谢

网友A:
看看其他地方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其他地方是不是有短路的

之前是掉电。用风枪加热CPU后,可以显示了。进系统的时候掉电了。就再也没有CPU电压了。之前测试97374的SKIP脚是1.6V。现在变成5V了。不知道是正常的不

网友:
应该多检查其他地方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会不会是CPU坏掉了,CPU坏掉了,没有VID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