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V点歌一体机,开机反复一个箭头

楼主(2017-12-28):
机子背面贴纸上只有:广州博锐电子有限公司。
配有2T硬盘,是GPT的EXT4分区,有两个分区。检测硬盘无坏道。
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该怎么下手?

*今天开机,反重闪现箭头后,现KFUN后又是箭头。
*板上只有1颗25Q128CSIG
好不容易把主控上散热器去掉,唉,芯片被磨光。

网友:
固件坏了吧,好多KTV里面的都是用WINXP来做的

网友:
搞不了,要用他的系统,没有系统很难搞,一般都是软件问题

网友:
这种基本都是固件坏了,刷个固件就好了

网友:
重装 系统   有多台同样的 换换零件试试

网友A:
固件坏了。你先备份一下固件。一般是两个BIOS芯片。我修过一个名字叫欢乐唱牌子的。两个芯片都读出来然后清零在刷进去。我的备份了如果需要说一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件坏了。你先备份一下固件。一般是两个BIOS芯片。我修过一个名字叫欢乐唱牌子的。两个芯片都读出来然后清 ...

这块板上只有1个25Q128的芯片。联系不上厂家。

网友:
看着好复杂··..............................

网友:
程序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上只有1个25Q128的芯片。联系不上厂家。

读出来,清零,刷回去试了吗。这一般都是没有厂家的。

网友:
刷固件啊。老铁 ,软件都可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