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545 LA-8127P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7-12-28):
接机联想E545 LA-8127P不亮机,见图
测试主板电感电压都是有的,也是有复位的,就是不亮机,测试内存有瞬间的波形,很是迷茫,感觉显卡很会坏,加焊了一下,还是一样的,就没有招了,最后一招,找不到问题,就把主板再观察几遍,发现了问题,就是这里,电容有点氧化了。 翘掉就搞定了问题,心情豁然开朗了!
出去嗮太阳!
有两个图片搞错了,不知道要怎么搞掉,抱歉!!!

网友:
一个电容腐蚀短路造成L11没有电压。。。LZ观察的很仔细

网友:
你这两个图 把我看蒙蔽了。。。。。。。。。。。。。

网友A:
这个不是E545的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E545的主板吧

发的时候,有两个主板搞混了,删不掉,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网友:
文字加图片,讲解很详细,加分了

网友:
维修就是要仔细观察,细心,,,,,,,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呀,是我的话早就给客户报换板了!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呀。这都看的出来。学习了。

网友:
楼主仔细,技术很好。。。,技术牛

网友:
e54 5的还没修道过哦,有图有真相

网友:
现在修主板都得好好好看看主板有没有腐蚀的地方,要不然得绕一大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