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M3A76ME V1.0(MS-7360?)开机不显,发贴混个分而已

楼主(2017-12-28):
先上板号

       问题是所有电压都正常,连复位都有(指PCI A15和PCIE A11都有3.3V),就是不显示
也不跑码(不知为什么,诊断卡为--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不跑码,也不报警。按常规放电
干BIOS无果,将CPU和内存放其它主板,均正常,确定为主板故障,压CPU座也没有效果
压桥也没有效果,最后把北桥散热片取掉,风枪上焊高烤一烤,冷却,上电,跑码,亮机

油大了上的

近距离

亮了。。。
好久不修了都快忘了,应该先干北桥,发个贴,来签个到,混个分吧,勿大喷,多谢!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再接再厉哦!我也要好好的学习一下这些知识!

网友:
这款联想机器就是北桥容易虚焊

网友:
让我想起以前遇到个联想G3l,也出现类似故障,没有干桥放弃了,由于客户催,时间紧。

网友:
这板桥是退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