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 不触发维修 新人贴

楼主(2017-12-28):
时间:2017.12.28.22.22
地点:成都金牛区九天电脑
维修新人首帖 只为认证
机器故障:不触发 待机0.016 按触发键无反应
机器正反面图 机器属于比较正常的进水471G

机器局部进水位置大图

这个问题一般性的话 都是S5_ON因进水腐蚀导致不触发
同类故障 维修案例有
:15V升压

S5D

:以及BIOS 资料故障导致不触发
思路有了 开始点测主板
S5_ON 2.8V  正常
S5D    11.8V 正常
测EC条件 :VCC -3.3V+ AVCC -3.3V+ RST-3.3V+ LID-3.3V+ 32.768 +ACIN-3.3V+BIOS (BIOS此时没有刷)
测PWRBTN-3.3/0/3.3    PM-PWRBTN-3.3//// 不正常 EC条件并不满足或者EC坏
由于进水位置处于S5-ON BIOS附近 为防止BIOS与EC南桥之间断线 测试BIOS条件

对地阻值 打了一遍正常 电压正常

U8 对地阻值 不正常 7脚 290 电压0.193 拆除BIOS芯片 电压3.3V 故障根源已出现

不了解电压的可以对照另一个BIOS芯片 参考

料板拆了一个4M 刷了对应资料 装入主板

新人发帖 还望加分鼓励支持发帖认证

!!!

网友:
失踪已久的 金牌加分员特来加分!! 有图有问 应赏

网友:
遇到过 35v芯片坏 不触发的   简单的故障  楼主的有点难度啊

网友:
历害向你学习。。。。。。。。。。。。。。

网友:
好贴不错。。。。 跟楼主一个头像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实际维修中,BIOS芯片 硬件坏的是比较少的。

分享的经典   加分鼓励。。。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逻辑性强,值得学习!赞,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帖子也能上精华,睁大眼看看有什么技术含量,评判的标准是什么?难道图发的多就可以吗?不用看里面的内容吗?这种故障能上精华吗?说的心里话,别封我号,用心发帖,拒绝灌水。

网友:
这种问题要分析起来要点时间查找,不是通病,要按图纸找故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逻辑性强,值得学习!赞,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帖子也能上精华,睁大眼看看有什么技术含量, ...

坐等您的帖子 这帖子够精华的 又不是上修行 这故障看起来简单 那是你看起来 修起来有时候很多人不去想这一点
冲着这个角度 上个精华都没人说什么的  你站着说话腰不疼 空间帖子也没有什么看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坐等您的帖子 这帖子够精华的 又不是上修行 这故障看起来简单 那是你看起来 修起来有时候很多人不去想 ...

我是前段时间灌水,被封号了,没帖子了

网友:
思路很好 学习了  态度也不错
。。。。。。。。。

网友:
桥bois坏了,,,,,思路不错,一般很难想到,,,,

网友:
技术可以........我们出来之后就修的少了。。

网友:
好东西 收藏了 下次碰到就方便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逻辑性强,值得学习!赞

网友:
什么情况,看不到?????//???????

网友:
小白双膝奉上,感谢分享

网友:
好久没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bios坏

网友:
高手就是厉害啊,学习了。。。。

网友:
你这里面有个维修小经验,学习了,给你加点分,哈哈

网友:
这款机器很多度是这里爱出问题

网友:
简单的bios芯片 楼主写成了教科书 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
这个也会坏啊,哈哈确实难查出来呢

网友:
向你学习,楼主思路清晰,逻辑性强,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吊。修不好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
35v芯片坏 不触发的 简单的故障 楼主的有点难度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逻辑性强,值得学习

网友:
BIOS芯片挂了?

网友:
技术不错,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所以故障根源就是BIOS 短路了吗......

网友:
进水部位真寸 bios 都有坏的 这地方电压一般不高

网友:
希望下次楼主说明白点 把经过写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