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基带cpu能单独更换吗?

楼主(2017-12-29):
进水机报错-1打算重装基带cpu,拆下处理后,芯片漏铜,还掉了两个点,技术不行补不了,淘宝看到有单卖基带cpu的说可以单换,请问各位有换过的吗?能不能单换?

网友A:
不能,是绑定的。为什么要换,是坏了吗

网友:
芯片露铜用绿油覆盖,掉点查下点位图看下是不是有用的点。如是有用点看下能不能飞线

网友B:
是不可以单独更换的

网友C:
那是肯定不能单独更换的,,要换只能换一套套件了!飞飞线看看能不能搞定吧!芯片掉电确实很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是绑定的。为什么要换,是坏了吗

掉了两个有用的点,既然不能换,先放着吧,飞线太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可以单独更换的

好吧,看来要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肯定不能单独更换的,,要换只能换一套套件了!飞飞线看看能不能搞定吧!芯片掉电确实很头疼

换一套就没意思了,只能放着了,可惜了这板子

网友D:
苹果的机器主CPU基带CPU都是不能更换的,对照点位图看一下掉的是信号点还是供电点,如够果是供电的电,先不用补,装上去试下有没有影响,是信号点的话就只有先找一块坏的芯片看看能不能 刮出芯片上的焊盘引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苹果的机器主CPU基带CPU都是不能更换的,对照点位图看一下掉的是信号点还是供电点,如够果是供电的电,先不 ...

谢谢,等不忙的时候再研究,太费神先搁置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谢谢,等不忙的时候再研究,太费神先搁置吧

如果装别的基带是刷不开机还是刷了后激活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装别的基带是刷不开机还是刷了后激活不了,

刷不过的。会报错-1,基带信息与基带码片内部数据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不过的。会报错-1,基带信息与基带码片内部数据不匹配。

那就是板子没其他问题了,就基带cpu,我装了一个试过,刷到百分之八十报错-1,谢谢指导

网友:
就掉了两个直接往下挖挖看看能不能找到点,应该问题不大吧。露铜直接用绿油就行。

网友F:
不能发贴  借贴问个问题     苹果6 不认sim卡 其他都正常 112也能打通  SIM卡槽 供电无1.8V 查供电短路了  拆了 查c3101 D3101 换了 基带供电 还是短路  难道电源IC坏了吗!!电源IC我换的成功率不高怕搞死了

网友:
可以换无法使用而已可以进系统做游戏机用    要想换完用无解需要换套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能发贴  借贴问个问题     苹果6 不认sim卡 其他都正常 112也能打通  SIM卡槽 供电无1.8V 查供电短路了   ...

对这个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觉得你知道短路你就烧一下,看哪里坏很容易烧出来的

网友:
不能  因为串号不一样啊。单换一个不能验证

网友:
这个不能单独换的,看下点位图,掉的点如果是没用的就不用管了!

网友:
这个是套件,不能单换的,要换就只能连cpu一起换了

网友:
很确定的告诉你不能,基带CPU和CPU,逻辑码片是绑定的不能单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