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10识别不了独立显卡

楼主(2017-12-29):
装的家庭版的win0,有好几台识别不了高端显卡,1050啊。1060等等,要么提示系统版本过低,驱动不兼容
win10

网友:
要么是你显卡有问题 要么系统版本不对 换个专业版的试试

网友:
恩,换个系统版本啊,,,,,,,,,

网友:
你换一个系统看看 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一般最新的显卡驱动都能认到

网友:
换2017年3月份最新版的WIN10 早期版本我知道不认1070的显卡

网友:
试试最新的WIN10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27778-1-1.html

网友:
换个系统 试一下

网友:
下载个新版系统就可以了,现在的系统都集成新的驱动

网友:
或者换用驱动精灵试试看看看看............................................

网友:
再不行的话就是显卡有问题也有可能的,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WIN10家庭版好恶心的,很多操作都要管理员权限才行!建议还专业版或者企业版!

网友:
换个新的版本

网友:
系统问题啊 换一个试试

网友:
重新下载啊,直接是不行的哦,我都是下载的

网友:
系统有问题

网友:
下个最新版本的系统试试,要不就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