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ADSL电信和联通,双路由分别走不通的网络,怎样实现全体电脑共享打印机

楼主(2017-12-29):
一条电信,一条联通,分别用两个路由上网,理论上不能实现两组网络共享的。能不能用一台电脑,用两个网卡连上两组网络,再实现打印机共享的设置?如果不行还有什么好法子??

网友A:
两条ADSL接一个双拨的路由器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条ADSL接一个双拨的路由器不就可以了

请问,多wlan口路由如何实现两组线路,一组电信一组联通,而且相互独立,用vlan功能吗?vlan不太熟悉

网友:
最近想到了一个方案,要实现两组独立路由共享打印,前提是这台打印机具备网络打印和usb打印的。一条网线连一组路由,实现共享一组打印。另外一组用电脑连usb共享打印,这是不用修改网络设置的一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