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淘宝买的M41-70 BIOS给大家

楼主(2017-12-29):
      板号LMK41H/B MB14266-1448.04D08.0011的联想笔记本,开始我在论坛下了一个Bios,刷机后也亮,但是没有LOGO,而且进系统后只要一接适配器供电就死机黑屏,无奈只能花10元在淘宝买了一个工厂程序,刷上后一切正常了,发出来给需要的朋友.

M41-70

网友:
现在bios真麻烦  自己又不会合成   好多的biso都需要合成才行

网友:
不会就直接买吧,这个我已经刷了,试了二天亮机没有任何故障.对好了板号就直接刷吧.

网友A(2018-05-13):
楼主的原来故障是什么呢?我的是开机0.2A电流掉电不显示

网友:
对了,这个机器的图纸有吗、。点位图有就更好啦

网友(2018-10-19):
BIOS是独立还是集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原来故障是什么呢?我的是开机0.2A电流掉电不显示

请教下你修好了吗  我的0.2也掉  刷了BIOS无效啊 难道是U?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你修好了吗  我的0.2也掉  刷了BIOS无效啊 难道是U?

你摸CPU南桥核心是不是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摸CPU南桥核心是不是发烫。。。。。。。。。。。。。。。。。。

谢谢了  预估就应该是U   确实U上面的南桥核心有温度  直接放弃治疗了。。。

网友C(2018-11-22):
我手上有一个掉电的下载你这个下来试一下

网友D(2019-06-05):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有一个掉电的下载你这个下来试一下

好了吗,我这也有一个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了吗,我这也有一个一样的

刷了没有好是别的问题

网友(2021-04-19):
楼主我这是04d07能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