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10键盘连键

楼主(2017-12-29):
我这有台T510独显08272-3的主板,空格键和回车键连键,这个要怎么维修,换过键盘一样的问题,在BIOS里面也是这样的情况,是要换控制芯片吗?

网友:
图纸  看键盘受什么控制  在看看键盘到芯片之间的线

网友:
有可能是EC有问题,修过几台都是直接换EC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