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有电池门事件,那么安卓机存在因为电池老化而卡顿或降频的问题吗?

楼主(2017-12-29):
苹果有电池门事件,那么安卓机存在因为电池老化而卡顿或降频的问题吗?

网友:
手机电量低导致电压过低不足以让处理器满频工作是一回事
但手机满电量就不存在限制处理器性能这一回事
但苹果升级完曾经能满频运行的手机现在变成满电量也会限制性能是另一回事

网友:
之前一直用的Android 基本上每一台都能做到5年后还跟刚买的时候差不多流畅。

iPhone 6s 是第一台做不到的

有些人都快18年了还说Android 卡,说用不了几年就不行。

你们大概就是那种非要装4个手机助手,3个安全管家的人吧。

现在的Android 都已经不用ROOT 了好嘛

网友:
我手上只有16年购买的2500档安桌机。
ALI、TX、BD系APP都装了不少。
没有root,也无第三方官理软件。
OS已升安桌8。
系统流畅度/续航与新机无可明显感知的差异。
至于低电量时,只要不开节能,自然也没啥用不爽。
仅供参考。

网友:
泻药
我原来的一个三星note3  原厂电池一块  自己买的电池一块  俩电池到最后十分钟就能没电  手机很卡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电池的问题但是真的很影响使用

网友:
先说答案,我认为有,只是基于多种因素导致用户并不能分清到底是死机了还是降频了还是日常卡了,甚至极端一点很多Android机器没到那个时候已经GG了。
贴两个链接,自行思考吧。
https://zhuanlan.zhihu.com/p/32279581
https://zhuanlan.zhihu.com/p/32294053

网友:
谢邀(喝点美林继续清问题)
存在是存在的,我以前用我妈的三星GT-I8558(galaxy win G3,12年的机器吧)时经常百分之50的时候关机了然后又重新插上电,有时候电量清零,有时候是原电量。。。不过我爸的荣耀7还好。。。。因基而异吧

网友:
安卓日常卡,一般撑不到电池衰减到足够程度就换新手机了

网友:
不存在。。。。

因为安卓机不需要降频。。。

电池还没老化由于系统问题就开始卡了。。。

旧iPhone卡是因为苹果公司给旧iPhone加了“限速器”,只要苹果解除这个限速器,旧iPhone马上会流畅的飞起。。。

旧安卓卡,那是因为真的卡,谁都救不了,特别是现在的软件越来越臃肿庞大(安卓5.0有多垃圾我就不说了,当年也就那么几款15年出的安卓机能升级到安卓7.0)。。。。

iPhone6s是15年的产品,同期旗舰产品是三星note5和htc one m9,这两款手机在不换电池艹了两三年用到现在,要么续航尿崩,差一点的电池报废,因为现在的手机锂电池使用寿命也就两三年。。。反倒是iPhone6s,还能维持到“能用”的状态,到现在居然还有人买

网友:
不给你们整出问题  给你们用个几年  手机商家还杂活   就像ibm 做的太好 结果

网友:
苹果就是牛逼,终于破案了。现在傻眼了,怎么折腾对不对,
掩盖真相

网友:
我原来的一个三星note3  原厂电池一块  自己买的电池一块  俩电池到最后十分钟就能没电  手机很卡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电池的问题但是真的很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