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板Yeston H61PolicemanV11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12-29):
二修板Yeston H61PolicemanV11触发掉电维修
触发后掉电,量测发现VCC1.8V偏低为1.3V,该电压由GS324SF控制9脚输出控制电压到MOS管G脚,量测未发现明显异常,只是芯片及周边元件较脏污发黑,对其加焊后1.8V电压恢复正常。初判为芯片引脚氧化导致VCC1.8V偏低电压偏低掉电。

网友A:
可能也是电阻变质,加热一下就正常,可以放个一天再试试看

网友B:
有可能是分压电阻腐蚀导致的  要多测试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分压电阻腐蚀导致的  要多测试测试                                                             ...

有道理,一个礼拜了,开机正常,应该算是修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也是电阻变质,加热一下就正常,可以放个一天再试试看

老板子,用了多年,你说的这种情况也极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