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呀师傅 d,给红米4X换了一个总成,话筒没声音了?

楼主(2017-12-29):
师傅好:
             红米4X屏破了 换了一个总成,悲剧开始了,话筒没声音 免提有 然后马上定了一个集成话筒充电小板不行,又去换了排线还是不行,最好想把小米升一下级,居然还是不行,之前的破屏丢了,试都没地方试了!  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吗,师傅们

网友A:
维修前话筒能用么?是摔过得?有可能主板的问题

网友B:
主板上  尾插上都有送话器吧  一般来说都是尾插上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前话筒能用么?是摔过得?有可能主板的问题

师傅 本来有用的   可是我换了屏幕以后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  尾插上都有送话器吧  一般来说都是尾插上的坏了

师傅 尾插 我网上买了一个可是还是没用 排线多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