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r7s不触摸

楼主(2017-12-29):
OPPOR7s摔爆内屏,屏幕装上可以显示但是不触摸 ,显示排线换过,座子有阻值。哪里问题多?求大神指点。。。。。

网友:
重新安装以便确定是不是接触不良,触摸是原装的?

网友:
摔的有没有变形 没变形 重点查屏和线

网友:
屏幕在测屏板测试过,是正常的!应该是主板问题 ?

网友:
摔的不是很严重,主板无变形。换的新显示排线换了两个屏幕 显示座加郭焊 还是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