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不断重起

楼主(2017-12-29):
最近搞一本本,有点搞不明白?用内屏起,屏闪一下就重起,接外屏正常,有了解的朋友给解答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搞我好多天了,,有经验的兄弟朋友指点下

网友:
拔下屏线试试 是不是屏线有一根或者几根破皮和地线短路了。还掉那就找主板。 那个通病电阻

网友:
lvds上的三大供电有一项应该有问题 或者是码片信号

网友:
一样一样试,不装屏跟平线还重启,就查接口电路。。。。。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屏线 屏都换了是  这机子有不有那个显示有个转换芯片呢

网友:
检查下屏接口的 电压。。。。。。。。。。。。。。是不是带不起 负载

网友:
换掉 TPS51123  看看 。。 上次遇见一台 经常掉电 ,老火很    。直接干51123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