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电源接口制作

楼主(2017-12-29):
请教大神,想制作一个显卡维修供电头,如图,12V四根,GND三根,3.3V三根,另有一根3.3V AUX要接吗? 是不是和3.3V接一起?

网友:
不知挖矿用的显卡转接卡可否:daizhi:

网友A:
楼组心灵手巧 将来必成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组心灵手巧 将来必成大器······

这样真的能让器器变大?  我想要30cm:ciya::ciya::ci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