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447 HDMI没输出

楼主(2017-12-29):
戴尔15-5447 HDMI没输出 接口更换了,量了信号脚无短路。显卡加焊了 是要换显卡吗 内接正常的 求支招
显卡
戴尔

网友:
插上数据线 检查接口的 19脚 热拔插 信号有没有

网友:
像这样的就直接上示波器测下侦测信号有没有动作 到底是显卡没动作还是有动作了没反应

网友:
hdmi不支持即插即用,楼主有注意过吗?还有具体版号都没说清楚。没办法参考啊

网友:
首先要认到显示器,查i2c, 5v 还有一个插入检测脚

网友:
估计是驱动问题吧 FN驱动 怎么装过了吗

网友:
有些电脑是不支持立即亮的,进系统接上去切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