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XPS 9350 板号:LA-C881P bios 8M 淘宝货

楼主(2017-12-29):
戴尔XPS 9350 板号LA-C881P 注意!!!是8M BIOS 不是16M的,论坛里面的BIOS都是16M的,8M BIOS是马云家买的工厂BIOS,放心下载,开机速度快,绝对亮机。

C881P 8M.7z

8M

网友:
能用不啊,我的备份下来是16M 的

网友:
我下载了,怎么不通电了啊,是不是不对啊

网友:
不可能的,这个机器有好几个BIOS的

网友A:
黑屏的化,还能刷进去吗?如何操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的化,还能刷进去吗?如何操作呢

用编程器刷呀 ,我是把BIOS拿掉 飞线到编程器的座子上 刷的  跟苹果的一样

网友:
亮机慢  看来还是得自己合成

网友B(2018-03-12):
那有什么绝对啊,,,,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有什么绝对啊,,,,不亮机,,,,,,,,,

你确定板号一样?还要确定是8M 或者16M、

网友C(2018-09-22):
刷上0.4啊,原来0.6.。。。。。。。。还有哪里不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上0.4啊,原来0.6.。。。。。。。。还有哪里不对么

跳变几次?

网友C:
跳变一次 另外 这个机器 还有一个BIOS UT6 25080D  是不是也要刷,请问你有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跳变一次 另外 这个机器 还有一个BIOS UT6 25080D  是不是也要刷,请问你有数据吗?

这个我没有哦 不好意思

网友(2018-11-23):
可惜不是真正原厂的,要刷原机芯片

网友:
不亮不要刷了不亮不要刷了不亮不要刷了不亮不要刷了不亮不要刷了不亮不要刷了

网友(2018-12-25):
不亮不要刷了不亮不要刷了不亮不要刷了不亮不要刷了不亮不要刷了不亮不要刷

网友(2019-04-12):
WO ZHE GE DIAODIAN ..BU ZHIDAO SHI BUSHI BIOS

网友(2019-07-22):
要的就是8M的 1

网友(2019-11-30):
你这个bios到底是刷到那个里的,主板上有两个bios一个是uh8,16m的,另一个是ut6

网友(2020-02-29):
好不好用啊。。。。。。。。。。

网友(2020-08-26):
此机裸板电流跳变到0.75A左右亮机

网友(2020-10-07):
秒亮 我的是i7

网友(2023-01-28):
刷了秒亮,但是装SSD就开机不显示15秒断电,更换SSD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