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771G笔记本有待机0.02不触发

楼主(2017-12-29):
昨天接到一台ACER V3-771G的本子,现象为不开机,拆出主板,看到EC BIOS与南桥 BIOS的8脚有3.3V,在网上下了BIOS程序刷上,故障一样,查EC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也都有,说明程序肯定没问题了,转而查3 5V的待机,发现没有3 5V,待机芯片是1225C,工作电压19V有,LDO 3 5V也有,EN1 EN2都有3.3V,工作条件都满足了,不出待机,在网上查了,这个主板待机时是有3 V5V的,怀疑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换了一个全新,故障一样,最后想到是不是滤波电容坏了,如图8,换之,开机亮机,故障修复~~~

网友:
另说明一下,在EC边的BIOS是4M的,南桥边的BIOS是2M的,各位不要装错了~~~~

网友:
好多滤波导致 的开不了机

网友:
没示波器吗?有的话这种故障应该容易测出来的

网友:
有示波器秒杀的节奏

网友:
不先查待机条件,直接干BIOS,经验维修?

网友:
另说明一下,在EC边的BIOS是4M的,南桥边的BIOS是2M的

网友:
没示波器吗?有的话这种故障应该容易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