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触发瞬间掉电

楼主(2017-12-29):
GA-B75M-D3V  触发瞬间掉电   测量掉电瞬间电压全部正常

强制拉低绿线   点开关 正常跑码亮机   测量IO 5V   12V  检测     量的一个4V   一个2V
故障出在这  把4V脚位挑起连2V的     触发正常跑码亮机

网友A:
老通病了。。 VIN 电压检测 不对头 导致EC- PWROK 爆掉  。。。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5V反馈 的问题

网友:
b75通病插眼

网友C:
类似于报cpu电压高报警吧。 检测脚故障

网友D:
技嘉5v检测电压出问题导致 触发瞬间掉电

网友E:
拆电阻,再从电容那里连,我觉得这样好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通病了。。 VIN 电压检测 不对头 导致EC- PWROK 爆掉  。。。

是的   技嘉和华硕经常会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啊...................................

把两个检测电压调到2V就行

网友:
是的5V检测偏高

网友:
是的   技嘉和华硕经常会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于报cpu电压高报警吧。 检测脚故障

差不多的原理  都是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5v检测电压出问题导致 触发瞬间掉电                                                                ...

是的   技嘉和华硕经常会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电阻,再从电容那里连,我觉得这样好连

拆麻烦一点   用镊子把脚位挑起来往12V检测一点然后点锡就成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不用把5v检测的电阻去掉吗?5v检测电压不会把12v检测电压也带高吗?

网友:
报电压高的,华硕技嘉上都有,看来这里设计的电路还是有问题的,还得须要改

网友:
谢谢楼主的营养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