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68-1 ThinkPad x1 不充电

楼主(2017-12-29):
3268-1   ThinkPad x1 不充电
30 31 32 33 34 42  供电19.8V
  36 角  供电  19.8V
  4角 DET 2.6V
  6  7 角  3.3V
  40角  REF 1V
  8角 1.2V
  15角 REGN  6V
  14角 14.4V
  9 角 -BOOST_MODE  3.3V  插上适配器3.3v 拔掉3.3
  EXTPWR#  插上适配器0V
  LPMODV#  3角  插上适配器 0V
   LPMODI#  39角  插上适配器0V
    ISYS 5角 插上适配器 3v  拔掉适配器 1.9 V

网友:
电池换过还是一样   不充电

网友A:
检查电池接口。。 看下 有什么异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池接口。。 看下 有什么异常不

接口那块 检测了  没问题  在系统里面能看到在充电 就是充不进去

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口那块 检测了  没问题  在系统里面能看到在充电 就是充不进去

是不是 要装个 什么 联想 什么管理软件的 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要装个 什么 联想 什么管理软件的 才可以。。。。

这个我知道   有的机器要软件支持 但是你不开机 可以充电的   我遇到过

网友C:
       直接测电池有电压看看      也可能是电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测电池有电压看看      也可能是电池坏了

电池有14V多   电池能开机

网友:
如果进系统能认到电池的话,那应该就是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能认到电池的话, 也显示电量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