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惠普用维修电源不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7-12-29):
惠普CQ50,故障是显示器一亮就掉电,想用维修电源看电流但就是启动不起来,根据网友指教并电阻,做电压,都无效。郁闷啊,我搞维修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那种爱钻牛角尖的学员。今拆开适配器看看到底秘密在哪里,把中间细针电压产生电路画了个图,如图细针的电压是19V接383K电阻产生的,但那二个三极管组成的电路看 不懂请大师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att ach]1643590

网友A:
这个头子。。 马云 不是几块钱 一个。。  没精神研究这个卵东西。。。不值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头子。。 马云 不是几块钱 一个。。  没精神研究这个卵东西。。。不值钱

H55大师,大师也有看走眼的地方,不是买多少几元头子的问题,我急想解决的是用维修电源修此笔记本电脑不启动的问题。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H55大师,大师也有看走眼的地方,不是买多少几元头子的问题,我急想解决的是用维修电源修此笔记本电脑不 ...

刚才i 没注意看,我以为特意 做一个头子。 你这个是应急 操作。。 呵呵

网友A:
戴尔,惠普。。联想。 IBM 。。。 苹果  的头子 都是 有很大名堂的。。。经常修笔记本的话,淘宝 买一套 电源头  20-30块钱 一套

网友C:
可怜的孩子缺的知识太多,为师的也有心无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惠普。。联想。 IBM 。。。 苹果  的头子 都是 有很大名堂的。。。经常修笔记本的话,淘宝 买一套 电 ...

谢谢H55大师帮助。据我所知惠普有两种用作维修的转接头,一种是电压型(内置电阻),一种是芯片识别型,中间细针连着适配器板E2ROM存储器,这种应不是我的头子,原因我分析1,在适配器板细针焊点处附近是有个8脚芯片好像是AS001,功能查无结果,就算是存储器总得和我画的图有关联吧,实际我测就连个耦合数据电容也没有。这样内置电阻的应适合我,但看电路分明就是19V到细针接了个383K的电阻,但我怎么搞也不行,这样又回到是否有可能是芯片识别性的,一头雾水啊,实在无法,最后还真要回到您说的到淘宝把这二个倒霉玩意都淘来一试究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怜的孩子缺的知识太多,为师的也有心无力啊。

虽然你有帮助的心,但无力,那我还是应说一声谢谢了。

网友D:
都是买原装头,方便些 ,不想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买原装头,方便些 ,不想麻烦!

  谢谢198工程师帮助。因用户急要,想用维修电源抓紧修好,可就是让这专用带针(有电压)插头搞糊涂了。根据画的图来看就是细针和19V并了个383K的电阻嘛可为什么用维修电源照此改动就是不行?今天已淘了二个专用插(需几天时间到)待试。不管好了或不好,从道理上都要弄明白。你们坛子里大师们关心的可能是是深层次的东西,对此不肖一顾。因为我是修笔记本学员嘛,不搞明白誓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