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MacBook Air提示这样怎么用U盘装

楼主(2017-12-29):
                          提试  你尝试的项目已停止供货

网友A:
连网装啊 好快的

网友B:
看好这机器支持那些系统,从新做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好这机器支持那些系统,从新做盘

      不得,重做过了,还是提示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网装啊 好快的

    连网了,输入ID后就这样提示了

网友C:
看我的帖子,终端修改日期。仔细点看看

网友:
用最新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我的帖子,终端修改日期。仔细点看看

提式安装时发生错误。请尝试重新运行此应用程序,试了好多次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网装啊 好快的

连网,U盘不插,全盘格式化 、                                      连网装你这个U盘要他干嘛?

网友:
装的时候就一个苹果分区,你咋显示3个?

网友D:
你这个搞法是在苹果系统下安装WIN10?不是直接用U盘可以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搞法是在苹果系统下安装WIN10?不是直接用U盘可以装

不是,现在搞的都不显示了,供电正常真是不懂修了,充电的场管也烧了,没配件换烦啊

网友:
联网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