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进水6sp不开机,60ma左右归零

楼主(2017-12-29):
开机到60ma左右就归零了,有时后能开起来,用数据线插上也能开起来,撬了开机键接口旁边的一个电容无效,大神们指点下

网友:
羡慕会修手机的

网友:
拆下显示电源有惊喜

网友A:
先查复位有没有1.8V,若果有的话再查I2C总线阻值和1.8V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查复位有没有1.8V,若果有的话再查I2C总线阻值和1.8V电压;

请问I2C在哪个地方测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I2C在哪个地方测量呢??????

I2C查r0900/r0901/r0902/r0903/r0904/r0905这几个个电阻两端的阻值和电压;

网友:
                               你先看能不能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