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不开机

楼主(2017-12-29):
该机器板号是820-3437-B 故障为电流上到0.27停在哪里,测量电压都出,但是要是用万用表干扰U5110的5脚。就可以正常开机,换了U5110和EC了,现在故障现象还是一样,同时在电流卡再0.27时候PLTRST没有电压为0V,那个维修过指导一下。附上图纸

A1466 2013年最新版本 820-3437-B 无水印.pdf

网友:
第一,你确认一下这个脚位的电压,第二拆掉测试座,这个信号去了测试座。测试座在这个芯片和CPU中间。我之前修过一个,就是测试座地下腐蚀,影响了这个信号。另外,这个信号不应该导致电流定0.27吧,0.27的电流应该是出了CPU供电,无平台复位。不应该是这个信号引起的吧

网友:
你这个平台复位没有电应该是不正常的!你查一下平台复位是从那里发出的!

网友:
复位电路查了电压也正常
等等把那电容换掉看看,人家修过电路,不知道有没有被动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