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7-12-29):
6代进水不开机,wifi旁边电容腐蚀,取了还是不开机,请问是不是要更换wifi模块?

网友:
开机一点电流也没有,应该先查什么地方?

网友A:
开机没电流先查查开机键线路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没电流先查查开机键线路是不是开路了

我看过了,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