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某宝买的显卡芯片需要重新植球吗,还是直接干??

楼主(2017-12-29):
如题,某宝买的显卡芯片,自带锡球。主板焊盘清理干净后,,直接上BGA干,还是要把芯片重新植球后再干???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注意事项??欢迎各路大神吐槽。。

网友A:
有条件烤一下 ,然后上去焊接

网友:
一般不用重植的 最好是预热下 在上BGA

网友:
我买芯片就是为了省去植球的步骤,要自己植球的我还买它干嘛,直接干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烤一下 ,然后上去焊接

谢谢了。无敌帅呆大锅锅。。。